楼主(2009-05-02):
求教:用声控开关控制节能灯时,节能灯总是闪烁,是不是声控开关不能控制节能灯啊?有没有控制节能灯的声控开关?

网友A:
还没这样用过,应该是声控开关里的可控硅的原因

网友B:
我也遇过这个问题,咨询过商家,回答是目前不支持节能灯具

网友C:
二楼说的情况我也遇到过,没法用。

网友D:
通过继电器隔离

网友E:
没这样用过

网友F:
这种情况跟灯有问题

网友G:
用声控控制中间继电器,这样不就可以了

网友H:
加中间继电器;
直接带的话用白炽灯;

网友I:
如果声控开关不能直接控制节能灯,可以通过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的啊,呵呵,中间继电器就是做这个用的

网友J:
我还没遇到过!!!
我猜想可能是可控硅的问题不知道对否???

网友K:
声控灯一般只可以使用白炽灯,因为可控硅输出的是类似锯齿波,你可通过中间继电器转换一下

网友L:
这种情况我没有碰到过,也没有试过!学习了

网友M:
呵呵,中继的作用还真大啊

网友N:
控制节能灯也太浪费了吧,节能不适宜做频繁开关,会严重缩短寿命。

网友O:
加中继是可以解决问题,但成本又是个新问题,如果是单个灯,我看就把开关换了或换灯泡也行~~~

网友P:
9楼讲得很好,用这个办法。

网友Q:
中继是可以解决问题,但成本又是个新问题,如果是单个灯,我看就把开关换了或换灯泡也行,而且节能不适宜做频繁开关

网友R:
现在市场上的声控开关是不是都不能直接控制节能灯,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后来在中间加个中间继电器用的还不错,你不仿试试!有没有可以直接控制的声控开关?

网友R:
如果有的话又省事又可以降低成本,两全其美多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R:
如果有的话又省事又可以降低成本,两全其美多好!
现在节能灯慢慢普及了,我想应该快有了

网友S:
早就有控节能灯的声控开关了,里面有一继电器,

网友T:
是有这个现象,说明书上写了不能控制节能灯

网友U(2014-08-03):
我家生产二线制红外线感应开关,可以接节能灯,LED灯,电感线圈镇流器日光灯环形灯等各种灯,灯不容易损坏,因为开关自身关闭状态消耗电流小于20微安,有可控硅和场效应管两种类型,可控硅的接通状态交流压降可以做到小于3V,场效应管的最低可以做到0.8V,技术先进,国内领先,需要联系我淘宝网xueshanyoufu.

网友V:
应该不能控制吧,现在的节能灯,都是不能来回启动的,要是经常性的启动,就不节能了

网友W:
节能灯频繁启动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