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开关接线问题

楼主(2009-05-02):
各位大侠,我是业余人员,问个比较基础的问题,请不要见笑.
现我买了1个2P的空气开门和2个1P的空气开关,我想用这三个开关分别控制二楼和三楼的电源,请问线怎么接???
我之前的接线方式是,火线在2P的进线端分到其它两个1P的端口,零线全部接在2P的出线端,但是通电之后,2P的空气开关马上就烧坏了.

网友A:
怎么会马上就烧了,是不是电流选小了,或者是质量太差。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接线好像没问题,怎么会马上就烧了,是不是电流选小了,或者是质量太差。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具体情况所以不好说你的开关为什么灰烧坏,一般情况下空气开关都具有短路保护功能,一般情况下根本就不回烧坏

网友C:
你买的是多大的
买32A   2P
1A         1P
就可以了

网友D:
火零线的接线要一致吧!不能火先接进线端零线接出线端!否则会跳闸吧!一般不会烧掉的呀!

网友E:
把具体情况说一下吧~

网友F:
我之前的接线方式是,火线在2P的进线端分到其它两个1P的端口,零线全部接在2P的出线端,但是通电之后,2P的空气开关马上就烧坏了.
你这样接,合上2P的开关,火线和零线不是直接相同了吗?哪有这样的接法。
你用2P的空开控制总进线,一根火线,一根零线,接在2P的进线端,出来后零线就不经过空开,直接到你需要的电器上,火线出来后,分别到两个1P的开关上,一个控制二楼,另一个控制三楼,这样就行了。

网友G:
基础啊!
这样的知识应该好好学习下

网友H:
是啊,你的接线方式,一合上开关,就把火线与零线通了,这样短路了,能不烧嘛!没烧到你就不错了
每个空开就相当一个开关,断开了一根导线而已,所以,空开的上端接什么线,下端就要接相同的线

网友I:
8楼说得对

楼主:
谢谢8楼的,明白了

网友J:
不会烧坏的。

网友K:
对了,下次楼主得注意一点,只是烧坏了开关还好,没造成生命危险!火线跟零线直接相通,短路,会造成其他电器得烧毁!

网友L:
你这样接,合上2P的开关,火线和零线不是直接相同了吗

网友M:
哥们:你的小心了这样干活有生命危险啊!!!!!

网友N:
"火线在2P的进线端分到其它两个1P的端口,零线全部接在2P的出线端"有问题啊,这样当打上2P开关时就会零线跟火线直接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