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PLC师傅 急

楼主(2009-05-02):
请问各位师傅们!怎么样在三菱编程软件中设置 查看 赋值 三菱Q系列的远程模拟量模块各个通道啊??谢谢 !!

网友A:
Q的没用过,可以看看三菱编程软件的操作手册

网友B:
是CC-LINK网络?
CC-LINK每个站有32点的输入32点的输出,4个字的读,4个字的写
通常远程的特殊模块都是不只是占用一个站的,有可能是几个,那相应的个数就要乘以几倍
对于特殊模块这些输入输出点和字都是有特定的含义的,这个手册上都可以查到
你要知道这些模块在网络中的站号,知道站号了,就知道了这个模块中的读写的字的地址
可以直接用MOV指令操作这些字
还有种方法,通过编程软件的PLC参数设置网路的刷新,把这些地址直接刷新的主站的地址中,然后对主站中这些地址进行操作

网友C:
应该在这个界面设置吧

网友D:
远程模拟量模块与CPU主板上的AD模块用法是不同的;
上面是对应主板上安装的模块;

网友E:
YXBK师傅 !例如CC-Link站是10  CC-Link10   X/Y220-X/Y23F 模块型号:AJ65SBY-64AD  那模块各个通道地址应该是多少啊???

网友B:
先看看你这模块的手册
软件中的网络参数是怎么设置的
用刷新做,知道了参数设置中的远程寄存器刷新地址,就能得到10号站的地址了,每个站占用4个

网友F:
那位老兄有ACMYs256型PLC的使用说明书,帮帮老弟,给老弟发过来。
jiazijia@126.com

网友E:
那10号站应该是多少啊??

网友E:
远程寄存器刷新多软元件是 W0    写软元件是W100  那10号站个通道应该是多少啊??

网友E:
请教各位PLC朋友们
如图所示那10#站各个通道地址是多少呢??12#站呢?

网友E:
远程寄存器刷新读软元件是 W0    写软元件是W100  那10号站个通道应该是多少啊?? 怎样在回复中添加图片啊????

网友E:
如图所示那10#站各个通道地址是多少呢??12#站呢

网友E:
哪位朋友帮帮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