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2):
PIC资料:根据实际使用情况编写的ICD2使用说明书,其中有项目实例、常见问题解释等,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由于时间关系及各种原因,难免存在错误,请大家指出错误及修改意见,我们将根据大家的建议不断整理完善资料,在此先谢谢啦!
目  录
mini-PRO ICD2 在线仿真调试器/编程器简介………………………………… 2
MPLAB ICD2简介…………………………………………………………………  3
在线调试器和在线仿真器比较…………………………………………………… 3
仿真调试功能的限制…………………………………………………4
调试序保留的资源………………………………………………… 4
使用的软件……………………………………………………………………… 4
ICD2支持的芯片型号…………………………………………………………… 5
ICSP接口与芯片的连接………………………………………………………… 5
6芯排线连接说明……………………………………………………………… 6
ICD2 USB驱动安装……………………………………………………………  6
ICD2串口设置…………………………………………………………………… 7
选择芯片型号…………………………………………………………………… 7
设置芯片CONFIG(配置)字……………………………………………………… 7
使用ICD2作为调试器…………………………………………………………… 8
1.硬件连接……………………………………………………  8
2.设置ICD2选项…………………………………………………  8
2.1 选择工具类型…………………………………… 8
2.2 设置通信方式…………………………………… 8
2.3 设置编程选项…………………………………… 8
2.4设置电源…………………………………………  9
2.5工作状况及其它信息…………………………… 9
3.建立工程项目…………………………………………………… 9
3.1建立项目…………………………………………  9
3.2添加(删除)文件…………………………………10
4.使用ICD2进行调试………………………………………………10
4.1打开源程序和变量观察窗口…………………… 10
4.2软件模拟器的秒表功能…………………………… 12
4.3编译项目…………………………………………… 12
4.4编程(烧写)目标芯片…………………………  12
4.5运行及运行方式……………………………………12
4.6断点设置…………………………………………… 13
MPLAB IDE的主菜单………………………………………………………………  13
使用ICD2作为编程器………………………………………………………………  14
1.硬件连接………………………………………………………… 14
2.选择工具类型………………………………………………………14
3.ICD2的编程设置………………………………………………… 15
4.导入导出烧写代码文件………………………………………… 15
5. 读写芯片操作……………………………………………………  15
项目实例…………………………………………………………………………  16
常见问题解释 …………………………………………………………………… 17

网友A:
是个好东西吗??怎么没人要的??先下来看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