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2):
问题:

internet信息服务(iis)管理器中仅有一个“internet信息服务”菜单,里面一片空白,“事件查看器”里记 录“iis admin
service 服务因下列错误而停止: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现在把解决办法写出来,供大家参考,避免再走弯路。
           解决方法:

这是大多是由于windows\system32\inetsrv\metabase.xml文件损坏引起iis不能启动的故障,我们可以用
windows\system32\inetsrv\history文件夹内的备份文件还原metabase.xml即可(把windowssystem32\inetsrv\history内的如metabase_0000000134_0000000000.xml类文件更名为
metabase.xml复制到windows\system32\inetsrv\目录中覆盖原文件),然后再手动启动“iis admin
service”或重启计算机。 windows2003服务器最大只能上传 204800
个字节(200k)的文件,可以用记事本打开c:\windows\system32\inetsrv\metabase.xml,找到
aspmaxrequestentityallowed
把它修改为需要的值(默认为204800,即200k),把它修改为51200000(50m)。
           再重新启动iis admin serv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