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3):
急需FX2N-8EX扩展模块的使用资料,直接教我使用也行。谢谢各位大哥。zq96242@sina.com       276969953@qq.com

网友A:
这个有什么资料,就是地址和接线
直接连到PLC后面,只是要根据前面已用的地址决定这个扩展的地址,接线模块的端子上有标明的

网友B:
FX2N-8EX扩展模块的后缀为ES/UL为欧版型号,-001为中国大陆版。-ES/UL系列输入方式可通过S/S端子,选择源型、漏型输入方式。而-001系列输入方式固定为漏型输入。

网友C:
8EX上的+24V端子与主机上的+24V端子连接起来;
对应输入点与主机上公共输入端COM连接时就有信号了;

网友D:
这个不需要什么说明书,连接在PLC后面,输入信号点接着PLC最后一个。
+24V与主机的+24V相连。

网友E:
这只是个数字量的模块,只要根据说明注意接线就可以了

网友F:
要注意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