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3):
我的毕业设计市基于单片机的汽车防盗系统,其中有一个模块是用震动传感器检测汽车的尾部或后箱是否被吊起,但我不知道用什么传感器,不过我知道他的技术要求:1抗机械疲劳,2要就灵敏度不高,否则会出现误报的情况,又谁能帮我知道一下,最好能给出电路图

楼主:
水银泡是什么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水银泡是什么啊
通俗点说,就是一个水银开关,只不过是用玻璃做成腰子泡形状来密封水银,在玻璃上熔封有两个或三个电极并引出电线,当玻璃泡位置改变时其水银流向一边,来接通(或断开)两个电极,对于有三个电极的则中间为公用,两旁的电极一个为常开,一个为常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