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3):
三菱Q 4000系列,做备份时笔记本电脑与系统连接不上(通讯软件都已安装齐全,通讯电缆两端是USB接口),请高手赐教该如何解决?

网友A:
USB驱动正常吗?

楼主:
USB驱动正常,用机床厂家人的笔记本就一切正常,改成用我的笔记本就不好使!不知道为什么,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如果机床厂家人的笔记本的软件与你的版本一样的话,问题多数在USB电缆和USB驱动程序.
做备份时笔记本电脑与系统连接不,上电脑上显示什么提示信息吗?可按提示信息寻找答案.

楼主:
电脑上没有与通讯连接相关的提示。我们现在正在怀疑电脑的XP系统不完整,打算重装系统,这只是一种尝试,还没有依据。另外,向您请教一个与三菱相关的问题:TOYOMATIC 4000 Q 系列和三菱数控是什么关系?属于三菱数控系统吗?

网友B:
通讯端口是否选择正确,看一下设备管理器里面的端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