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3):
现有一台氨压机,是皮带传动,电机是11KW的,如果用电机保护启动按钮盒启动,5.5KW的可以不?启动按钮盒额定电流是20A,整定电流是16A,用这个是不是有点小,这个启动按钮盒带动电机应该怎么算匹配不匹配啊?启动按钮盒里面过热的最大电流是16A,谁帮我解释一下吧。

网友A:
不行的,11KW的电机额定电流22A,16A是肯定会经常跳闸的.按11kW算,额定电流22A,整定电流35A以上才能正常运行.

网友B:
启动按钮盒自己做一个也行啊!

网友C:
变频器至少要与电机同功率;

网友D:
支持2楼,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价钱也不高

网友E:
启动按钮盒是什么?配电箱?如果是,电机是直接启动吗?如果是,没戏,如果是变频器控制,电机载荷比较轻(空载),还凑合。

网友F:
当然是不行的,一个是11KW,一个是5.5KW,如果换过来还可以

网友G(2009-06-15):
LZ不是做这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