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生壳解决固定IP

楼主(2009-05-03):
各位大侠!我的项目需要一个固定IP接受我的GPRS传来的信号,因为我GPRS信号通过上位机动态IP+域名绑定来读取,结果总是掉线!但是公司不想用固定IP,所以我只能用花生壳实验,用效果打动公司!但是我不知道花生壳这个软件怎么样,能解决固定IP问题吗?花生壳怎么用?

网友A:
宽带路由器就可以解决啊!

网友B:
我曾经也做过相关的尝试 但是很遗憾 嘿嘿~~  没成功
哪位老大有结果  我也分享一下哈  感谢了

网友C:
花生壳可以.但偶尔也会连不上.
也是一种绑定域名的手段.相当于动态IP的机器向一个网站(花生壳)固定发送信息,网站就可以获得这个信息并得到IP,然后把这个动态的IP解析到固定的域名上.
需要申请一个固定域名,一直运行花生壳客户端.

网友D:
建议使用88ip,比较适合GPRS网络

网友E(2011-12-15):
我认为这是GPRS使用的瓶颈,大部分移动的服务人员(专业人员)都不能解决用户的这个问题,而无线通讯(GPRS)设备商又不提供网络服务,导致这一技术仅在有限客户那里使用,无法普及。
我买过两家的,惭愧!自认愚昧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