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3):
我用的是FX2N的PLC,内置的8000步存储容量以不够用,我编的程序是11200步就买了块FX-EEPROM 扩展寄存盒,请问如何将程序写入FX-EEPROM 扩展寄存盒啊?
急急!!!!!p

网友A:
呵呵;
你要买的存储卡正确型号应当是FX-EEPROM-16K的;
用FX-EEPROM-4K及FX-EEPROM-8K是不能与CPU上自带的8K RAM累加的;

网友B:
FX2N使用手册上有具体说明,44页,楼主可以去看看。
FX-PAM-8 。可以用,不用写程序。

网友C:
插上存储盒不用设置,会自动写入的

网友D:
选对扩展卡就好了

网友A:
呵呵;
关键是程序不至8K;
可以用FX-RAM-8  的存储器,这个是与PLC内的RAM 8K相加的,一共是16K,可以达到要求;
不过这个是要电池来保存的;

FX-EEPROM-16K可以直接保存,而且可以拆下装到别的PLC上;
但FX-EEPROM-4K及FX-EEPROM-8K是不能输入超过8K以上的程序;

楼主:
FX-EEPROM-16K可以直接保存,而且可以拆下装到别的PLC上;
FX-EEPROM-16K可以直接保存的意思是:将FX-EEPROM-16K直接插在FX2N上就可以用GX-Developer编程软件写到FX-EEPROM上吗?还要设置软件的什么参数吗?

网友A:
FX-EEPROM-16K插在PLC上,程序写入时就是直接写到FX-EEPROM-16K上的;

网友A:
这个地方选上16K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