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09-05-03):
最近学了sp300,对其中的的编程有点疑惑:1,梯形图的分析方法跟现实的物理元器件的组成的电路分析方法是不是一样的?我看了一下边缘检测指令,觉得这个指令比较特殊,比如用它设计的二分频电路,在现实中这样的电路根本无法运行,不知各位大侠对此有何看法;2,我觉梯形图的编程与一般语言的编程方法好像不是很一样,比方说c语言,不知各位高手的看法是什么;3,梯形图,功能方块图,还有结构化语句,大家觉得这几种编程语言那种最好用?谢谢

网友A:
电气方面专业就梯形图好一点,电子方面就语句表指令好一点。

网友B:
梯形图应该是最简单易懂的吧,俺觉得学习的时候不要只是单个探究每个指令的含义,用法,最好结合一个实际应用项目程序,边读程序边学习每个指令

网友C:
我觉得梯形图比较直观。

网友D:
1、梯形图应该称作为梯形逻辑,它反映的是电气图中各个控制元件的逻辑关系,但它不是电气图,这一点无比要注意,别把梯形图就作为电气图。

2、不清楚你指的不一样是指什么地方?就程序关系来说,梯形图也一样就循环,判断等结构,你不能指望两种方式完全一样,就如同汉语与英语从表面看起来完全不同,但是就句型等基本都是一样的。

3、没有最好用,只有最适用的,你如果去想什么最好用,完了,你的思路就困惑在一个框架里,再也跳不出来了。

网友E:
新手学习中,西门子比较复杂啊,我最近想安装一个编程软件都不行啊

楼主:
谢谢,梯形图逻辑给我的启发比较大,有了新的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