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3):
三菱Q02CPU怎么和智能设备通过CC-LINK通信,比例如它和稳重仪表F800的通信。要PLC读取仪表里的重量数据和写入数据到仪表。是不是可以直接读取仪表缓冲存偖器和写入数据到里面?F800里面不用写相关的程序吗?
不知有没有那位做过想关的程序?

网友A:
你的稳重仪表F800支不支持CC-LINK功能?
如果支持,说明书中会有相关的说明,每个缓冲区地址的意义的

网友B:
呵呵;关键就是F800能否支持CC-LINK;

楼主:
F800支持CC-LINK,它的说明书上有程序的例子,是和A系列的通信的。在PLC里写的程序用FROM/TO指令,可这样读的是在Q基板上安装的特殊模块啊!是不是可以用设定的通信继电器直接读取F800里面的缓冲区吗?可那样怎么用那些软元件一一对应呀?
说明书上的例子看的不明白,所以问问各位有没有对它熟悉的

网友C:
首先的给F800分配CC-LINK站号(如果F800支持Q-CC-LINK的话),还要弄清楚F800会占用几个CC-LINK站地址,这样就可以建立F800与CC-LINK一一映射的地址,在通过CC-LINK的w值就可以读写F800的缓冲区。

网友D(2011-10-08):
求F800与CC-link通讯程序
我现在急需PLC与智能设备站用CC-LINK通信的程序资料,大家有的话帮我传一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