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3):
请教各位大侠西门子S7-200PLC如何读取拨码盘BCD数据用来做定时器的设定值啊???谢谢!

网友A:
要占用PLC的输入点;
本论坛前几天有贴子讲FX的与拨码开关的连接,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搜不到啊,老兄,能复制过来告诉我吗?谢谢

网友B:
找不到,
那看三菱编程手册中的指令DSW数字开关的指令
三菱也有转换BIN到BCD的指令:BIN

西门子也应该会有相关的专门指令吧,编程手册中招招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