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3):
各位高手好:我是一个初学PLC者,有个问题请大家指教一下,PLC自身电源为何不能与外接直流电源并联使用,

网友A:
PLC自身电源?指的是什么
PLC也要是外部供电的。

网友B:
好像楼主说的是PLC本身提供的给传感器供电的电源,并联不是很合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楼主说的是PLC本身提供的给传感器供电的电源,并联不是很合理。
楼主的意思应该就是这样,但没看到过有并联用的

网友D:
你说的是PLC进线的电源吗?
从外部单独供给的220V电压,最好不要和别的220V并联,单独经过保险再到PLC。
这样对PLC是一种保护。

网友E:
应该指的是PLC输出的24V直流电源吧,内部电源与外部电源最好分开。

网友F:
呵呵;
是说PLC对外提供的DC24V电源;
有外部开关电源了,可以不用PLC上的电源;
PLC上一般只有几百mA电流,已经用上外部电源了,就算能并联有什么意义?

网友G:
电源并联是为了增加电流,如果电流够用,就不需要并联的,一般造型时都是算好的,所以很少有并联使用的
不过可以共阳极或共阴极

网友H:
并联使用会造成两路供电之间的冲突,容易造成一路或两路电源损坏

网友F:
呵呵;同样DC24V输出的开关电源也不是随便可以并用的;
有专用的可以并联的电源,不过价格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