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3):
用三菱PLC
要求:按启动按钮SB1   接触器KM,KMY线圈接通,3秒后KMY线圈断开,KM1线圈接通,按停止按钮SB2  KM,KMY,KM1都断开
 输入:                         输出:                   说明:FR 热继电器  x2热继电器的常闭点
    SB1  X0                           KM      Y0
    SB1  X1                           KMY    Y1
    FR    X2                           KM1    Y2

网友A:
好像不是很难哎。就是有个时间继电器嘛。在家没有PLC不好写程序。

网友B:
典型的星三角电路,你自己写一个传上来,我可以帮你改错,但不会帮你写

网友C:
LD    X1
OR   Y0
ANI  X0
ANI  X2
OUT Y0
LD    Y0
ANI  Y2
OUT T0 K30
ANI T0
OUT Y1
LD T0
OR Y2
AND Y0
ANI Y1
OUT Y2
END

网友D:
楼主可以自己写,然后再用仿真看有没有错。

网友E:
那位老兄有ACMYs256型PLC的使用说明书,帮帮老弟,给老弟发过来。
jiazijia@126.com

网友F:
呵呵,最典型的星角转换了,最好先弄明白使用的原理了,再学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