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3):
各位好:

本生产部门采用S7-400系统,分了许多控制站,但有些时候分站的变频器跳闸总是引起总站的PLC出现故障,在技术人员过来增加了OB81-OB87块后,说是可以解决此类分站故障引起的总区控制PLC故障。具体为什么他也为说太明白,想在这里请大侠们帮助解决一下几个问题。
1。OB81-OB87作用分别是什么,在分站故障时,为什么它们的介入会解决总区PLC故障报警?
2。对于初次设计程序的小菜来说,组织块如何去定义,标准来说需要定义那几个?

网友A:
1、OB81~OB87为诊断组织块,它不是解决PLC故障报警,而是防止PLC进入停机状态。
因为当出现故障时,CPU的操作系统要调用相应的故障诊断OB,如果这些OB不存在,那么PLC由RUN转向STOP。
由于国人长时间未能理解德国人的诊断OB,因此总以为只要有OB就不会有问题。

空的OB只是防止STOP状态,而用户可以在OB中添加程序来进一步判断具体故障并做相应处理。

2、无什么标准而言,只是根据需要去选择,举一个简单的说明,单机情况下,下载网络诊断中断OB又有何用?

楼主:
谢谢支持,了解了
但是,是不是,直接去调用这样的OB块他去诊断,但是他也不会去做像您刚所得去做相应的处理,使得分站故障自动复位呀。
那个工程师就是只添加了OB81~OB87,未在其中添加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了解了
但是,是不是,直接去调用这样的OB块他去诊断,但是他也不会去做像您刚所得去做相应的处理,使得分站故障自动复位呀。
那个工程师就是只添加了OB81~OB87,未在其中添加程序

前面的回答已经说过了,只是不进入Stop状态。

如:出现机架故障,那么系统调用诊断组织块,如果发现没有,那么系统由于缺少诊断组织块而进入Stop状态,如果发现有,系统继续运行,但是并不说明故障已经结束,这一点请务必注意。

就好像PLC报告出现一个问题,你放置了相应OB相当于告诉PLC,不要管他,继续运行,PLC不管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PLC坚持不下去了,由轻微故障延伸到严重故障了,PLC不管OB了,直接挂掉了,这就是你目前的状况。

另一种状况是,在相应的OB中编写程序,这种状况相当于,PLC报告故障,系统调用相应的诊断OB,然后在这些OB中,对出现问题的标志位进行进一步诊断,然后根据用户的编写,去作故障处理,相当于向领导汇报了,领导根据状况指示工作,然后PLC继续运行,如果领导觉得有些问题,那么PLC就可以提前进行维护而不是等到彻底玩完的时候。

网友B:
新手,学习一下

楼主:
解释得太到位了,多谢哥们

网友C:
如楼上所说只是不进入STOP状态,具个哪个 是什么作用,看下手册。其实有时不加也行。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