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3):
急!想请教下怎样用三菱PLC去监控水污染。。当污染物超过一定浓度就报警。希望能给出需要的硬件。。及需要的软件梯形图。系统接线图

网友A:
关键是选择水污染传感器。

网友B:
这可一个工程哦
硬件、梯形图、接线图,那等于把你这工程做了

还是自已先考虑吧

网友C:
主要是用传感器来检测。
具体的如果自己不会弄,请人帮忙,在这里没人能免费帮你开发工程。

网友D:
呵呵,可惜我还不会,要不很乐意试一下的,我还在学习中,帮顶吧

网友E:
呵呵;如果是真的做这个工程直接找自动化公司吧;
如果是搞课题,原理上并不算难;

网友F:
呵呵,找自动化公司做吧!!!也花不了多少钱,如果是做研究可以上网找找关于污水处理的文章,先看看有那些工艺,在考虑硬件!!最后是做程序!!!!!不算很难的哦!!!!!!!!

网友G:
这个应该不是很难,找一个检测水质的传感器,要模拟量输出的,接到PLC的模拟量输入端,就可以利用相应的检测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