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3):
现在在用三菱自带PID进行锅炉液位控制,但该指令要求采样周期要大于PLC的扫描周期,但还不清楚扫描周期是怎么求得的?

网友A:
看特殊寄存器D8010 D8011 D8012等

网友B:
好像“在线”选项有个地方显示

网友C:
试楼上两位的方法,找找看!
"采样周期要大于PLC的扫描周期", 那是肯定,小程序一般扫描周期也久几MS.

网友D:
可以指令PLC的扫描周期,但前提是程序最大扫描时间必须小于设定值;
FX系列PLC的D8010就是当前扫描值;

网友E:
监视就如一楼所说的
计算要根据每条语句来的,还要考虑是否跳转与循环

网友F:
一般也就几m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