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3):
定位指令中实际加减速时间内脉冲数的计算方法这样计算对吗?请教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A:
我还在学习中,帮顶一下,高手们可能还在假期中……

网友B:
看不太懂,帮忙顶一下

网友C:
差不多,但实际使用时,具体是多少,要看当时的实际速度是最高速度的百分比,这样就是25×百分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