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3):
安川G3变频器,37KW,6个单管IGBT,现在直流母线的保险和W相的两个IGBT烧坏了,但经过初步检查驱动电路没有问题呢,但又不敢直接接上IGBT测试,如果不接IGBT如何测试驱动电路是否正常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建议把这个也换了吧。

网友B:
W相的驱动电路的元件全部换掉。

网友C(2009-07-06):
楼主,IGBT击穿会导致触发板有大电流经过,一般烧IGBT后更换新IGBT的同时要把触发板换掉(不管好坏,好像安川也没专用工具测触发板好坏的吧),事实上igbt的价格比触发板高,切勿因小失大

网友D:
好象电容坏的比较多

网友E:
加假负载后可以随便测量

网友F:
支持4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