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4):
我用的是一条带适配器的5M长的RS232接口电缆,请问要是进行远距离通信的话,最多还能接一条多长的RS232口电缆??急用!请大家赐教,谢谢!

网友A:
呵呵;你的是原装的吗?
另外与现场环境及电磁干扰等都有关系;

楼主:
不是原装的,买的一条PC/PPI电缆,最多能延长多少米呢?

网友A:
呵呵;
这个不要直接用延长线再延长了;
如果需要长距离传输,可以加上信号收发器;

网友B:
尽量在485端延长,RS232的通讯距离很有限。

网友C:
不要再延长了

网友D:
这个5米足够了呀,太长有什么用?

楼主:
RS485端能延长多少米?

网友E:
引用 楼主:
RS485端能延长多少米?

RS485在不使用中繼器等放大裝置,同時速率為9.6K的最大通訊距離,理論上為1200米。

隨著通訊距離的提升以及干擾的存在,這個距離將大大縮短。

PPI西門子給出的有效通訊距離為50米,大于50米西門子不保證通訊質量以及速率。

网友A:
一般RS232传输在15M内;
RS485距离在50M内,但是在现场应用肯定比这个要短一些;况且还不是西门子原装的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