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4):
气动马达保养与维修
一、气动马达使用保养与维修
1. 气动马达空载运转试车时,其气体压力应控制在0.1~0.5Mpa之间,不得超过30秒,避免高速运转时润滑不良而损坏机件。
2. 风管与气动马达联接前应吹净管道内的水份和污物等。
3. 气动马达工作时,为使其性能达到设计要求,应保证其工作气压在0.5~0.7Mpa之间。
4. 管道系统应安装气水分离器、油雾器,润滑油选用20号或30号机械油,油雾器滴量为80~100滴/分。
5. 在使用中,发现故障,声音异常,应立即停机检修。
6. 气动马达应视其使用情况进行定期检修,以延长其使用寿命,检修期一般为3~6个月。
7. 在拆卸和装配时,切勿用铁锤敲打零件表面,装配时,零件应清洗干净,马达装配完毕,用手转动轴头时应灵活,无卡滞、单边现象。减速器部分及轴承部位应加黄油润滑。
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表一 叶片式气动马达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现  象 故     障 原          因 处 理 方 法
输出功率明显下降或卡死不能运转 叶片严重磨损 1.断油或供油不足2.空气不净,有杂质3.长期使用 1.检查供油系统,保证润滑2.在空压机吸气管前加过滤器3.更换叶片
前后端盖磨损严重 1.轴承磨损,转子轴向窜动2.衬套选择不当 1.更换轴承2.调整衬套
定子内孔纵向波浪槽 1.泥砂进入定子2.长期使用 更换定子
叶片折断 转子叶片槽喇叭口太大 更换转子
输出功率不足 1.空气压力低2.供气管路或管路附件通径过小,有截流现象和堵塞现象3.排气不畅 1.检查气压,维持工作气0.5~0.7Mpa2.检查管路及附件,保证通径满足相应马达的技术参数的规定;3.检查主、副管路径大于进气管路通径。

表二 活塞式气动马达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现  象 原             因 处 理 方 法
输出转速不足,功率不足 1.配气阀装反 2.气缸、活塞环磨损 3.气压低 4.进气管路及附件通径过小,严重截流或堵塞 5.排气不畅 1.重装2.更换零件3.调整压力4.检查管路及其附件,保证通径满足表三的要求5.检查主、副排气管路保证排气管路通径大小进气管路通径
耗气量增大 1.气缸、活塞环、阀套磨损2.管路系统漏气 1.更换零件2.检修气路
运行中突然减速或不转 1.润滑不良2.配气阀卡死,烧伤3.曲轴、连杆、轴承损坏4.气缸螺钉松动5.配气阀堵塞脱焊 1.加油2.换件3.换件4.拧紧5.重焊

二、易损件目录
叶片式马达
序号 名        称
1 定子
2 转子
3 叶片
4 前、后端盖
5 行星轮
6 中心轮(齿轮轴)
活塞式马达
序号 名        称
1 连杆(活塞连杆)
2 活塞
3 活塞环
4 气缸
5 滚动套(滚针轴承)
6 行星轮
7 中心轮(齿轮轴)

三、气动马达的使用寿命
    在正常工作情况下到第一次大修前,活塞式气动马达的使用期限不少于1000小时;叶片式气动马达使用期限不小于800小时。活塞式气动马达在额定功率性能指标下降30%时,允许更换活塞环、集油环。减速气动马达的使用寿命按该标准执行。
四、更多详情http://www.china-airmotors.com/Index.html

网友A:
好东西,很有使用价值.

网友B:
气动马达的确是好东西,但是为什么寿命那么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