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购气动马达

楼主(2009-05-04):
如何选购气动马达
在相同功率下,叶片式马达比活塞式马达体积更小,重量更轻、价格更低。由于设计、制造简单,使其可在几乎所有范围应用。叶片式马达能在很宽的转速、扭矩范围工作,是应用最广泛的气马达类型。 2.径向(辐射状)活塞式马达 其转速低于叶片式马达,但有着极好的起动及转速控制性能,尤其适用于径向重载低速的状况。活塞式马达一般水平操作。 3.可逆/不可逆转马达 在同型中,不可逆转气马达的转速、扭矩及功率高于可逆转气马达。 4.工作气压 选择气马达时,性能表所标明的是气以达在90psig(620Kpa)的特定工作气压下的一组性能参数,气马达在此工作气压时处于最佳设计工作状态。通过调节进、排气压,可无限段调整气马达的转速、扭矩及功率; 当气马达在工作气压低于40psig时,其性能也许会不很稳定; 气马达可在高于100psig的工作气压下工作,但此时气马达磨损加剧; 在确定气马达型号时可遵循一项原则:以可提供的最小气压的70%作为基数进行选择这样可允许选出的气马达有足够的动力应付起动冲击及可能的过载。 5.气马达的最大功率 非限速气马达的最大功率在自由转速(空载转速)的50%转速时达到; 限速气马达(22及55系列)的最大功率在自由转速(空载转速)的80%转速时达到。 6.工作转速 限速气马达是不会空载运转的; 气马达的工作转速可在其性能曲线中查明,铭牌上的标称转速仅为区别用。 7.工作扭矩 在确定气马达型号时,与转速同样重要的是工作扭矩,此两参数决定气马达功率。在选择时应注意静止(最大)扭矩与工作扭矩的区别。 8.转速与扭矩 起动扭矩大约为75%的最大扭矩; 工作扭矩(在不同转速下)可在马达性能曲线上查明或以下公式计算; 扭矩(磅,英尽)=马力。5250/转速(r/min) 扭矩(N。M)=KW.9550/转速(r/min) 9.气马达输出轴的径向负载 在选择气马达时应考虑气马达输出轴的径向负载(定义其作用于轴键中点),可参见马达性能曲线。 10.空气系统及气源供应 一旦气马达选定,则系统所能提供给马达的气压是很重要的,系统中空压机标定气并不等同于使气马达工作的气压,这是由于在系统中存在可能的各种损耗,而马达的排气限制也影响其性能。 11.入口控制 安装可逆转气马达,可用一个四通阀或两个三通阀实现进、排气口的互换。 12.用气马达代替电马达 除直流电马达外,其它电马达的特性曲线与气马达完全不同。许多电马达其允许过载的安全系数过大(即造成配置浪费),而换用气马达可以相对较低的功率满足要求。
更多详情:  http://www.china-airmotors.com/Index.html

网友A:
一直都想使用这种马达,但是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替代电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