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4):
我们的传感器(温度和压力)距离测量位置比较远,有50-60m,传感器信号通过长的双绞屏蔽电缆传输至测量间,信号没有放大等中间处理环节,直接进采集系统。另外,还有若干路直流电磁阀供电电路与信号电缆一起铺设。温度传感器焊接与金属件上,温度信号电缆屏蔽层前端直接与机架相连,然后由机架引一根接地母线到测量间最为测量信号地(为了制造等电位参考点),电缆屏蔽层后端电容接信号地。压力信号电缆前端接电源安全地,后端经电容接地。
每当第一个电磁阀动作(有若干个电磁阀),温度、压力信号就会出现一个直流偏移(波形整体上升,就想上了一个台阶),并一直稳定,到最后一个电磁阀关断才跌落下来(形成一个方波),中间过程中的电磁阀动作不会有影响。但并不是所有的通路都会有这种偏移,有一部分温度、压力信号会出现。偏移量折算到热电偶信号大约有几十微伏。
我们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会有直流偏移,即使有干扰也应给是交流干扰。直流偏移怎么会耦合进去。如果是接地的问题,也应给是共模干扰,我们的采集均采用差分输入,对共模干扰良好的抑制作用,应该不会出现这种干扰。电磁阀是直流供电,我们怀疑和电缆铺设有关,不应该一起铺设。但从耦合角度来说来说,不应该有直流偏移。

这个很奇怪,希望大家帮忙讨论下!

网友A:
将信号线与电源电磁阀的线分开呗

网友A:
给你张仪表图片

网友B: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楼主是对屏蔽电缆采取了两端都接地的做法。这样可能适得其反,因为引入了新的接地环路,接地电流在两个接地点间流动,而造成干扰。建议还是采取一点接地。

楼主:
to2楼:如果是一起铺设电缆形成的串扰,也不应该是直流啊,只有电流或电压出现变化时才有可能出现串扰

楼主:
to4楼:电缆屏蔽层使用的是混合接地,前端直接接地,后端经电容接地,对于低频来讲就是单点接地。
即使形成地回路,屏蔽层上出现直流,也不会耦合到芯线上去啊,所以怀疑还是传导干扰。

楼主:
信老师在不在?帮忙看一下啊

网友B:
按楼主的回复,看来楼主的系统是用干电池供电的。

楼主:
to8楼:电磁阀是直流供电。
怀疑有漏电,机架位置地电位与测量位置电位存在直流差。

网友B:
干电池提供的直流电可以算纯净电源。而AC/DC供给的直流电源不可能是纯净电源,除直流成分外,还有许多不同频率的交流分量。
排除漏电,如果存在直流差,则可能属电导通路耦合干扰,究其原因还是与地环路有关。

网友C:
应该一端接地,不能两端同时接地。

楼主:
dlr说的有道理啊,我们也一直怀疑是地环路的问题,但从哪来的直流?还有就是,只要电磁阀一动作,就会有这种干扰,但是干扰不会随着电磁阀动作的个数增大而增大。这个很不好解释。归根到底还是得查找到直流压差的来源。

网友B:
建议:
   有条件时,可以进行一些测试来确定干扰源。
   如用电子电压表(毫伏表)测量温度信号的串模和共模干扰的数值,重点查查串模干扰,即仪表输入端之间的干扰信号,其干扰源不外乎电磁感应和静电感应耦合及地电流干扰。
   如果仍怀疑是漏电时,则应检查下各单元的绝缘电阻,不要小看这绝缘电阻,因为组成系统后总的绝缘电阻,就是该系统中各部件单独测量得到的绝缘电阻总和的倒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