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4):
毕业设计急用,望大家多多帮忙,急求步进电机SH-2H090M型驱动器说明书,多谢啦!

网友A:
两相步进驱动器的使用很简单的,没有说明书也能搞定,一般在驱动器上面就有说明,只要输入电压不要超过要求的就行,A,A\和B,B\分别接电机的两组线圈,信号的DIR+和PUL+接+5V(如果是+24V,串一个2K电阻),DIR-接方向,PUL-接脉冲,输出电流根据你的电机额定电流设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