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4):
我现在编写一个三层电梯程序,假设轿厢停在一楼,三楼无内选和外呼信号,我按下二楼的上行外呼和下行外呼后,轿厢上升到二楼时,两个记忆信号均消失,我们老师说只能二楼上行外呼消失,下行外呼不消失,对不?请各位朋友指点指点。

网友A:
你没有坐过电梯?

楼主:
哦~~~~~。假设电梯停在三楼,没有一楼的内选和外呼信号,我同时按下二楼的上行外呼和下行外呼,两者也同样消失,还对不?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啊?
哦~~~~~。假设电梯停在三楼,没有一楼的内选和外呼信号,我同时按下二楼的上行外呼和下行外呼,两者也同样消失,还对不?

网友B:
看你们老师怎么要求控制, 或去做电梯看看是怎样做的

网友C:
应该就不对,先执行你按下的其中一个健,然后满足要求后才执行第二个

网友D:
做控制,要合情合理,找个商场里的电梯试一下了,亲自体验一下

网友E:
先按的不消失

网友F:
上下都按了,只有在顶上没有呼叫的情况下,全消失,如果三楼有呼叫信号,则二样上行呼叫消失,下行没有,要等从三楼下来时才消失,现在一般的电梯都这样设计.具体要如何还得看你的老师要求

网友G:
呵呵;
既然是设计,你就按老师的要求做就行了;
实际实用你坐一下电梯就有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