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选型

楼主(2009-05-04):
大家交流一下,看看这个两个图有什么不对吗.

网友A:
第二个图过热保护器的位置不对电机在星启动不能转换时容易烧电机
第一个图接触器的容量选的太小触点容易烧毁

网友B:
第一张图KM3选的太小了,很容易就能烧坏

楼主:
查发一些资料,说说我现在的理解:
只说第一图。电机功率为55KW,则额定电流约为55*2=110A
因此在星形启动时的电流为110/3=37A,因此KM3可选为40A.考虑到余量的问题,可以选比40大一些的接触器。就选50A的吧。
当三角形启动时,线电流为110A,但KM1,KM2的电流均为相电流,即电流为110/1.173=63A.选65A刚好合适。是不是选用80A的正确一些。由于热继电在相电流上,可按照63整定。

请问,三楼的高手
第二图中,热继电在上面,为什么会烧电机呢。不理解????

网友C:
楼主的接触器按实际电流1:1选配不当,应按1:1.5选配。

网友D:
第一种就可以了,不用都过热保的,都过的话,也不用那么大的了

网友E: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F:
三个接触器的星三角降压启动通常选择图一的接法.参数选择基本OK!

网友G:
还有看你是用在什么设备上了.理论是这样  主要看实际现场了

网友H:
很多教材上都是给出的图2形式,为什么?

网友I:
两幅图都是错的,几位前辈是怎么看的啊,当转为三角形运行的时候相序有问题的啊

网友J:
大家好我是电工初学者;很高兴看到你的图;不过我不赞成第2图;一 是我学的星三角只学了第一中;再是第2中一合断路器电动机变通电安全系数不高;请指教

楼主:
区别在电动机上,一边接U1.V1.W1.  另一边接W2.U2.V2.

楼上说的有道理,不过第二种接法的时候,前边好像应该在加一个开关。还是 第一种方法好。谢谢。

网友K:
12、13、楼先看看再说吧,1、KM1没编号 电动机不起动不会有电     2、相续没有问题,除非电动机接错线。

网友G:
没错   只是看怎么控制了

网友L:
第二图不对,这样的接法使KM1触点容易损坏,

网友M:
建议启动时候不用热过载。不然的话在重负荷条件下容易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