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烧继电器

楼主(2009-05-04):
我们厂380v 22kg 最近不知怎么啦  电柜里面用点是100A 2个 10A 2个 时间继电器10秒的2个 带动延时的是个10A的继电器 现在问题是老烧10A的线圈 ? 对了我们的电机是频繁的倒正 找大虾给解决下

网友A:
380v 22kg什么意思啊!
线圈电压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B:
楼主,既然要问问题,就要诚心一点嘛,错字连篇,写的一塌糊涂,这样没有人愿意帮你的,也帮不了……

网友C:
10A继电器带的负载是什么?多大电流?

网友D:
380v 22kg什么意思啊!

网友A:
220的线圈接的380吧

网友E:
继电器是220V的,是不是接到380V去了,你的继电器只是控制线路用的,应该没有问题才是

网友F:
线圈电压对吗?

网友G:
继电器的触点电流是不是超过额定电流了

网友H:
可能是继电器质量有问题或是小厂生产的,有的老板图便宜,便宜无好货。

网友I:
如果是220V的线圈接到380V上,那合闸的那一瞬间就会烧毁啊!如果接在时间继电器后端也就是10秒后烧毁~ 不会像你说的经常烧,是一开机就烧了

网友J:
我都没看懂

网友K:
你的线圈电压接的对吗?

网友L:
看着你发的贴子也是有点别扭,表达不清楚。

网友M:
继电器烧线圈多是因为吸合后铁芯气隙太大,导致激磁电流降不下来。可检查动铁芯移动是否顺畅。

网友N:
测量线圈电压看正常吗?

网友O:
是不是线圈电压不对或质量问题,再就是超负荷!

网友P:
22kg什么意思啊!
可能是22千克

网友P:
以前怎么样?如果以前很长时间不坏的话,可能是东西买的不好!可以买和泉的中间继电器,那种绿线圈,要买20元钱以上的。

网友Q:
是不是串进去高压了?

网友R:
求软启动说明书【包括各种软启动器】

网友S:
考虑使用固态继电器吧!

网友T:
没看明白LZ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U:
测量一下线圈两端的电压与线圈名牌标注是否一至,若偏离太大,就会烧的

网友V:
检查线圈电压是否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