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oman机器人工具登录问题

楼主(2009-05-04):
我们在调一个motoman机器人,需要登录几个手部工具,但是在工具画面无法显示工具列表,而用户坐标列表和数据都能正常显示,不知那里有问题?操作等级改为“管理”级别也没用,还请有经验的指点一二。

楼主:
问题解决啦!
仔细查了下说明书才知道,原来需要在系统参数S2C-261里进行设定才可以选择工具号码的。
Motoman的东西用起来真有点费劲!

楼主:
高位输入信号IN6,7,8成组传递给低位输出信号OT1,2,3的方法?

楼主:
程序段
DIN B000 IG#(1)
AND B000 224
DIV B000 32
DOUT OG#(1) B000

网友A:
选择工具号码
使用两个以上工具时,有必要按照作业要求选择工具,换工具时,按以下操作选择所登录的工
具文件中的一项。
只有使用两个以上工具时,才能选择工具号。
当一台机器人使用多个工具时,设定以下参数。
S2C333: 切换工具号码指定参数
1: 可以切换工具号码
0: 不可以切换工具号码
详细内容请参考“NX100操作要领书的9.3”。
操作步骤说 明
1 按[坐标]键,设定工具坐标。当按[坐标]键时,状态显示区的坐标按以下顺序变化:关节􀃆 直
角 􀃆 工具 􀃆 用户
2 按 [转换] + [坐标],显示工具
坐标号码选择画面。
显示工具坐标号码选择画面。
3 选择所希望的工具坐标号码。
4再按 [转换] + [坐标],更换工具

楼主:
idrobot:
你好!
感谢你的无私帮助,工具问题已经解决。
现在有一个新问题:如何通过指令读取机器人当前位置坐标值?
等待您的回复。

网友B:
路过  没有搞高这个机器人
帮顶

楼主:
idrobot:
我焦急等待中啊!

网友C:
直角坐标系
GETS PX003 $PX001 看看书!
取当前点坐标!

楼主:
to reboilreboil:
我手头的说明书太笼统,没有对指令、变量的详细解释,所以用起来很不顺利。不知你有详细的手册吗?MOTOMAN的指令手册好像不能轻易得到的。

楼主:
$PX001是机器人当前点坐标吗?

楼主:
经试验得知,$PX001就是机器人当前点坐标。

楼主:
以上是做一个机器人项目时遇到的问题和解决的过程。
项目简介:
TCU即汽车自动变速器控制单元,它主要由一块PCB以及铸铝外壳组成,铸铝外壳包括底板和壳盖。组装时,将这三个部件放在随行夹具上,第一工位-机器人涂胶;第二工位-机器人将PCB装在铸铝底板上,再将外壳吸起、翻转180度后,扣在PCB上面;第三工位-整个工件由机械手反转,使底板四周的螺纹孔垂直向上;第四工位-伺服螺丝枪自动打螺钉;第五工位-成品下料。
MOTOMAN机器人在本项目中用于第二工位,即安装PCB和合盖。由于该机器人是客户提供的二手机器人,其功能非常有限,所以带来了使用上的很多不便。如:再现速度的调节,背景程序的编辑,工具的设置,当前位置取值等等。经过前一阶段的反复实验和调试,已经符合使用要求。
目前还存在的不足之处:当程序中的位置点切换工具时,引起干涉区间的变化,如何消除这种变化带来的影响;要求机器人在任何工作位置都能按预定路线返回原点,如何找到一种便捷的方法。。。
希望业内人士来探讨。

网友A(2009-07-24):
以下一个例子教你如何通过指令读取机器人当前位置坐标值,此程序计算两个点之间距离)
0000 NOP
0001 MOVJ VJ=20.00 把机器人移至基准位置(机器人当前位置)
0002 GETS PX000 $PX000 把基准位置设为位置变量P000(P000存的值即是机器人当前位置)
0003 MOVJ VJ=20.00 把机器人移到目标位置
0004 GETS PX001 $PX000 把目标位置设为位置变量 P001
0005 MSHlFT PX010 BF PX000 PX001 作成移动量,并设为位置变量 P010
0006 END

网友A:
当程序中的位置点切换工具时,(每次切换工具后,机器人的控制点会变化,控制点进出干涉区也会变化)
以下为在任何位置回原点的程序
NOP

'CHECK CURRENT POSITION
GETS PX005 $PX000  (把当前位置存入P005)
CNVRT PX005 PX005 BF(将P005转换为BF坐标)
GETE D000 P005 (3)  (取P005点Z的坐标存入D000)
JUMP *HOME IF D000>600000   (将Z的坐标值与600000做比较,由于返回过程中避免与卡具碰撞,先将Z提高,再返回原点,机器人倒挂情况刚好相反)
SET D000 600000
SETE P005 (3) D000
MOVL P005 V=100.0
*HOME
'HOME POSITION
MOVL C00000 V=I000

END
如有其它疑问,请加QQ:993185610

网友D(2010-03-06):
真是高手,学习了,我们公司用的都是MOTOMAN的机械手

网友E:
高手,我想知道MOTOMAN的安川模式密码,不知可否告知

  nuinai@yahoo.cn

网友F(2013-06-08):
回复 楼主:
你好,我现在也遇到了不能调用工具号的问题,不知道您说的系统参数是从哪个菜单进入的?我从手持编程器上没有找到,可能是我太笨了吧。能详细说一下吗?我用的是MOTOMAN UP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