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这是什么零部件

楼主(2009-05-04):
大家看看这是什么零部件?
外围是金属。里面黑色部分是绝缘材料

网友A:
那里用的阿,没见过阿

网友B:
感觉应该是单向阀之类的

网友C:
拍得不全吧,这个好象是气动元件.

网友D:
像气压安全阀1

网友E:
没见过,好象是压力阀之类的吧。

网友F:
压力阀吧

网友G:
阀··但是 具体什么阀还是弄不清楚·

网友H:
貌似压力开关,汽车电路里面的刹车压力检测就用这个。

网友I:
应该是气动阀吧
 我也没有见过

楼主:
多谢各位,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J:
像是气压或液压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