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4):
因为要用到NPM直线电机,厂家说它的控制器只能接受差分电路,不知道松下FPX-C30T可不可以给出两路差分输出和两路脉冲输出呢

网友A:
我只知道可以输出8路脉冲,对于差分电路,我不知道了,你问代理商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