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4):
针对ABB变频器的IGBT击穿故障。

ABB变频器的中国区技术支持回答:

    ABB变频器的IGBT上下桥臂导通时,ABB变频器关闭短路保护功能,如果此时连接电机与变频器的电缆刚好发生短路,会直接导致IGBT击穿。

不知这话如何理解。希望大侠解答一下。多谢。

网友A:
^_^,这个解释很巧妙,让你赶上这种“特殊”的情况了。击穿在所难免。以前的知识是:IGBT自身具备短路保护功能(模块内部自带短路电流自锁电路保护),不是由外部控制的。不知现在是不是改变了。不管怎么说,IGBT应该具有抗短路的功能,但是它对过载却需要保护。也就是说,对温升有严格的要求。很容易因为温度过高而击穿。

楼主:
ABB变频器的IGBT上下桥臂导通时,ABB变频器关闭短路保护功能

实际上的IGBT模块是这样工作的吗?

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A:
不应该吧。上下桥臂导通?那不就短路了吗?这是需要防止的,为什么还要刻意这样的导通呢?不明白。

网友B:
二楼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