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4):
我这里控制三台步进电机。。。三台电机的动作大概是这样的

一台控制旋转。。。另两台控制进给  分三个阶段
旋转电机在这三个阶段都以每分钟300r转运行

另两台  其中一台在第一阶段以200转运行  第二阶段以250转运行  第三阶段以200转运行

另一台  第一阶段以240转运行   第二阶段停止    第三阶段以 240转 反向运行

这三个阶段可以计步进电机脉冲数。。也可以计时间。。。

第一阶段 5秒 第二阶段8秒 第三阶段  5秒

结束后在控制这两台进给电机返回。。。。。。

有启动  停止  返回按钮  。。。  三台电机同步运行

楼主:
大哥们  帮个忙呀

楼主:
老大门就帮忙一下吧。。。快疯了。。。。就交了

网友A:
o
不知道你对永宏PLC了解多少! 那个我建议你去看看永宏使用手册2 高速定位那章! 和140指令的用法应该不是很难就可以弄出来的!
不过不知道你是只要理论程序还是在现场调试!
现场调试可能就和理论有点差距了!
呵呵! 你也可以打永宏中国总代理 的客服务电话

楼主:
先要理论程序,以后在实际调

网友B:
你的工艺太模糊了,把你的详细工艺发给我吧

楼主:
你邮箱是多少
?希望可以给我编一下。。。。我给你发

楼主:
x向电机 和y向电机  控制进给  r向电机控制旋转

运行阶段            左端进给            中间进给              右端进给

                  脉冲数   频率      脉冲数   频率          脉冲数   频率

x向电机          3200      2000        4000    2500          6928      4300

y向电机          6400      2000       16000    5000            0      0

r向电机          3200      2000       4000     2500          反转6928     4300

                时间1.2s              4.8s                    1.2s

楼主:
运行完之后。。。控制x向电机 和y向电机 返回就好了

网友B:
还是不太明白你的意思,你把动作工艺从头到尾写下来啊,总得有个先后吧,是三轴同时还是要有什么条件、信号等等,还有你的那个时间1。2S,4。8S是什么意思,你得讲明白啊,不然怎么写?

楼主:
按启动按钮三轴同时运动。。。。。。完成 左端进给  1.2s    中间进给  4.8s          右端进给   1.2s
完成这些后。。。。按自动返回按钮 控制控制x向电机 和y向电机 运行 返回左端

当然为了安全左右端都有限位开关。。。。。。。

其次还有如果按停止按钮随时可以停止三台电机。。。。。

下次启动先返回左端 。。。在开始运行。。

也就是每次启动时 如果不在左端。。。都要按手动返回按钮左端。。。然后在开始运行。。。。

楼主:
就这么些要求。。。。。可以帮个忙吗?

我13章看了好几遍了。。。还是,,.....

楼主:
刘建明大哥。。。可以帮忙吗??????????错的也行。。。

理论上通就好了

网友C:
可以电话说清楚吗?坚决帮到底~

021-66315471转203
范堤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Mr吴

楼主:
谢谢。。。自己已经搞的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