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4):
FX2N的C251计数器,如果接编码器的话,是接5V的编码器还是24V的编码器呢?

网友A:
只能接24V的,因为PLC只能在24V左右输入导通的

网友B:
呵呵;当然可以接5V的;
只是5V的电源要用外部开关电源来供应;
24V的可以用PLC上的电源;

以前论坛里讨论过;

楼主:
接5V的话,PLC能读出5V的脉冲吗?

网友C:
应该不能读出来,5V的话PLC的输入端是不能导通的

网友B:
呵呵;
只要是NPN型集电极开路输出的编码器,5V的电源是没有问题的;
FUJI的编码器我们用的都是5V电源;
用在FX2N上完全没有问题;

楼主:
NPN型集电极开路输出的编码器的话,5V的信号,FX2N能接受吗?

网友B:
5V只是给编码器供电的;
你把X0与公共端COM连在一起就有信号输入;
同理:NPN型集电极开路输出时也相当于把X0与COM导通;

网友B:
如图:24V只是供电用的,只要对应的NPN三极管导通,PLC就能测到信号;
对于5V的编码器也一样,只是电源不能用PLC上的+24V;

网友D:
楼上分析的很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