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4):
(1)正确选择余隙容积大小。
    (2)保持活塞环的严密性。
    (3)保持气阀和填料的严密性。
    (4)保持吸气阀和排气阀的灵敏度。
    (5)减少气体吸入时的阻力。
    (6)应吸入较干燥和较冷的气体。
    (7)保持输出管路、气阀、储气罐和冷却器的严密性。
    (8)适当提高压缩机的转速。
    (9)采用先进的冷却系统。
    (10)必要时,清理气缸和其它机件的清洁度。

网友A:
不错啊,比较专业

网友B:
呵呵,出厂的机器都是固定排气量的,在一定的压力情况下。

网友C:
保持活塞环的严密性。 ?现在好多都是螺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