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4):
写下这些,只想说说一切(坏事)皆有可能.
 我今天早上(5月4日,节后上班第一天)调试PLC接受增量编码器信号,程序用高速计数器向导生成的。 机器一启动运转, PLC有信号(指示灯闪烁),但不稳定,有时没有;  电脑监控看见只有很少几个脉冲计数。
  开始认为接线不良,重新检查端子等, 还不行,用短接线短接,确认端子到PLC IO口接线正常( PLC IO口用彩虹电缆,通常的万用表方式不好查,还有压线小插针等出现问题可能性较大), 而之前控制器用S7-200做的很好用,认为可能编码器坏了。正好有同类型,分辩率不同的编码器,接线后试试,还不好用。用-特慢-特慢-的速度旋转编码器,计数还勉强可以,稍快一些,没计数信号了。
   当时急啊,生产线要生产,没我做的监控器机器也能运行,但很可能有缺陷产品, 人工检测忙不过来。那一台设备生产 一分钟 出来的产品市场价格是500 RMB,利润百分比特高。客户当然也在催我们了。
 昨天盘空车时高速计数器一切正常,不过盘车速度很慢的,  我可不想盘车时把客户几百万的设备弄断哪根弦呀。
 因为当时天还没亮(我跟早班进车间现场的), 我不好打电话问销售商,另外是想我已用过好几家的PLC,用过高速计数器,没什么特别的。 不就是向导自动生成程序/先预设置模式/软件设置PNP/NPN型等.。第一次使用,按手册写的,基本一次成功。
 再三查看电子版手册,按照说明写只有高速计数器的最简单的程序,还是不行。直到正常人的上班时间,打了几个问销售商技术支持。说了半天,确认我试了哪些方法,哪些可能性我都很有把握排除了.。
  后来他说: "试试在使用高速计数器前先驱动高速计数口", 这说法还是第一次听说,而且那技术支持也不是很有把握。
  然后,按照销售商技术支持给的方法一试,  嚎~  高速计数器计数好用了, 到达以前用S7-200的效果了 。
  真是奇怪的编程软件了,高速计数器还先用驱动/定义高速计数口,第一次接触..。。

网友A:
呵呵,是什么牌子的啊,可能是普通计数口与高速计数口通用的,要定义的

楼主:
K c, 他的PLC国内用的不多, 光电开关,光纤等传感器产品做的还不错.
我选用这PLC, 看重的是他的通讯端口及协议,  但价格不菲, 用IO点很少,有些浪费了

楼主:
大家有类似情况吗, 说说看

网友B:
第一次听说,谢谢.受教了.

网友C:
好经验大家来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是什么牌子的啊,可能是普通计数口与高速计数口通用的,要定义的

一般的PLC, 普通计数口与高速计数口是通用的, 即高速口可以当作普通输入口使用;  但普通输入口不可以当作高速计数口.   高速计数口由专门的硬件来响应接受外部信号.

网友D:
说白了就是该地址使用直接寻址方式,而不是plc长用的镜像处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