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4):
我有一台很古老的变频器 报警时 报警灯闪烁四次 不知是什么意思 请大师们多多指教
  我的QQ 843836669   多谢

网友A:
要把变频器的型号说出来,然后在网上找找看,有没有对应的手册

楼主:
没有啊  只有服务号 SER。NO。08JA-1B4 这是底座上的     谢谢啊    特别的急

网友B:
ser no.是制造编号,
那型号铭牌总有吧。
只提供一个制造编号,不好查啊。
而且应该有故障代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