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4):
你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大虾!
丹佛斯VLT2800变频器用端子远程启动不了是怎么回事?
我把002设为0远程控制 013设为2/4 205设50HZ
208设1209设10,端子12-27短接再短接启动信号18/19-12端子 ̄短接
53-54端子作为电压信号为什么启动不了变频器 ̄我原来这样可以启动变频 ̄现在启动不了为什么?是不是还有什么参数没设好?
QQ344327698

网友A:
你将它恢复出厂试试,它恢复出厂后就是外部控制了。

网友B:
不知道,丹佛斯是否有技术支持和热线电话。应该直接咨询制造商的技术热线,更有针对性的解决使用问题

网友C:
呵呵;PR302及PR303设的不对;
你设的是多少?

网友D(2014-05-29):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和你的差不多,就是002为2,013为4,302为7,304为3,外部端子为12-27,启动12-18,也启动不了,还需要什么参数设置?您最后是怎么设置成功的,之前恢复出厂设置过了夜不能启动。

网友D:
回复 网友D:
002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