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4):
S-7 300想实远程IO通讯用什么模块?在主机侧和对应侧应各加装什么模块?中间连接电缆叫什么?成实现多远通讯????

网友A:
你说的不明不白,你得意思大概一个CPU,若干个远程站,可以用DP,CPU只要带DP口,远程站上加个ET200,中间用DP电缆连接,不加中继器的时候,理论上可以达到1000M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再多看看手册 资料

网友C:
告诉你一个省钱的招,你从网上查查这个型号:EM277B ,记住一定要后面的B。找到后你就知道了,这个方法要省不少钱,而且编程方法全部不变,远程的IO还全部可以用西门子的模块。组成profibus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