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4):
一个CPU,加一个远程站,用DP,CPU带DP口要用在上位机上,是不是在CPU侧加一个CP5611。在远程站上再加装一个CP5611?中间用PRIFIBUS  DP电缆连接就可???
以前从未用过S300见笑了

网友A:
看不明白喔~~~

你遠程站是遠程IO還是遠程上位PC?

上位PC上使用CP5611時沒錯的,如果是遠程IO的話,那需要增加ET200站的。

中間的DP電纜就是MPI電纜啦,安裝在總線連接器上,A對A,B對B,不要忘記開啟終端電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