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4):
有一台达VFD-F的变频器.55KW的.驱动一个引风机,惯性较大.
现在的问题是:减速时容易出现母线过电压(OU).
当然,我是想在不加刹车电阻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
调过减速时间.现在减速时间已经是240秒了.问题依旧.
调过刹车基准电压.出厂值是780V的.调到最低660V了.故障出现的次数少了.但还有.

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A:
不加刹车电阻,调刹车基准点压怕是没用。还是加的好,实在不想加,那就加个机械抱闸。

网友B:
这个没有内置的刹车;
需要外配刹车单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加刹车电阻,调刹车基准点压怕是没用。还是加的好,实在不想加,那就加个机械抱闸。

如果用机械抱闸还不如加刹车电阻

网友D:
看看改变停车方式上能不能解决问题,台达的没有看过,艾默生的试过有效果。

网友E:
很大的惯性,想控制在4分钟内停车,会出现类似问题的,试试10分钟,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楼主:
先谢谢楼上几位.
其实停车时间长点无所谓,
关于停车方式,我将其设为自由停车了.
实现的情况是这样的:停车时间长短无所谓,只要能停(当然能停,世上没永动机),
但是,在运行的时候有点要加点速,减速点速.这时问题就出现了.

突发奇想:可不可以设置变频器在减速时也是自由减速,直至减到设定频率后,再运行.

这个问题易见,而且俱有一定的代表性,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F:
^_^这个问题不好解决呀,你想在减速是也变成自由停车??这个问题应该不能实现,像你这个情况加上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吧,反正也值不了多少钱。

网友G:
如果是西门子的变频器,有一个功能是直流母线控制器使能,只要激活,即可满足直流母线电压可控。保证不会使其电压太高而报警保护。

楼主:
看来是没办法了。只有加电阻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