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5):
我刚学PLC没多久.因基础不太好.之前学电子的,后来在工厂做电气维修工作.学习PLC只懂些简单的电路比如串并联,上升下降沿输出,自锁互锁顺控等还行,常用工业电气大部分工作原理和接线都知道,但看编程手册FX2N系列的,到后面的四则运算+-*/和数据寄存部分就不太懂了.这部分数据的运算主要起什么作用呢?数据的来源是来自触摸屏的吗?处理后的数据最后怎么影响到各个输出点上呢,还是影响其它方面的控制?请教下各位朋友?谢!

网友A:
1、PLC控制就如同人的大腦一樣,人為什么要學習四則運算呢?道理是一樣的。
簡單的如產量的統計,一班產量100個,二班產量150個。總產量多少,人腦會做這樣的運算:100+150,而PLC則需要使用四則運算來進行。
2、數據的來源并非一定需要觸摸屏,開關也可以,比如X0=1,那么K2X0這個字節不就是1了?撥碼開關,編碼器,只要能輸入,均可作為來源。

將PLC想像成為你的腦袋,一切就OK了。

楼主:
数据运算后是寄存在数据通道里吗?这个数据运算结果重新读取后,起什么作用?会影响哪部分的控制?方便的话再帮忙给具个实用实例.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据运算后是寄存在数据通道里吗?这个数据运算结果重新读取后,起什么作用?会影响哪部分的控制?方便的话再帮忙给具个实用实例.谢

你做題目的時候也沒有寫在紙上啊~~

因此,你只是將結果放在你的腦袋里,這就叫做寄存。

你通過你的嘴巴告訴我,這就叫做輸出。

你寫在紙上,那叫做輸出給外圍設備(打印機),你通過你的眼睛把寫在紙上的數據又看了一遍,那叫做重新輸入。

呵呵~~與實際結合起來,應該能明白~

网友B:
数据运算就像是计算器,有些数据是生产上直接给出的,有些是经过计算出来的,如果用PLC计算,就不用人为算了,也就控制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