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5):
非隔离型PC/PPI电缆和光电隔离型PC/PPI电缆的区别?

网友A:
就使用上來說,非隔離型的在帶電拔插通訊電纜可能會燒毀通訊端口。

楼主:
那在通讯距离上呢?
两种的通讯距离一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种的通讯距离一样吗?

通訊距離一樣~

网友B(2009-06-05):
学习下
。。。。
-----------------------------------------------------------
仿制、定制 进口电缆电子线: 高柔性拖链电缆电线 、通信电缆、极细屏蔽电缆、复杂结构的复合电缆

、辐照线缆 0131-9677-9722;XL_F163@126.COM

网友C:
在有比较强的干扰条件下使用两个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