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5):
单片机晶振为22.1184,输出为P0-P2,也可以自己设定输出。
http://blog.gkong.com/download.aspx/20095585310232.jpg?file=uploadfile3/20095585310232.jpg
/*****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buffer[5] ;      //定义接收缓冲区
unsigned char point;                   //定义接收数据个数指示变量

sbit Y0=P0^0;
sbit Y1=P0^1;
sbit Y2=P0^2;
sbit Y3=P0^3;
sbit Y4=P0^4;
sbit Y5=P0^5;
sbit Y6=P0^6;
sbit Y7=P0^7;

sbit Y10=P2^7;
sbit Y11=P2^6;
sbit Y12=P2^5;
sbit Y13=P2^4;
sbit Y14=P2^3;
sbit Y15=P2^2;
sbit Y16=P2^1;
sbit Y17=P2^0;
void UART_init()
{
SCON =0x58;
TMOD =0x21;
   TH1=0XFA;//
TL1=TH1;

TR1 =1;
ET1 =0;
ES=1;
PS=1;
EA =1;
}
//--------------------------------------------------------------------------------------------------

//--------------------------------------------------------------------------------------------------
com_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using 3
{
 unsigned char RECEIVR_buffer;
 if(RI)
  {
RI=0;
RECEIVR_buffer=SBUF;
if(point==0)
        {
if(RECEIVR_buffer==''''''''''''''''S''''''''''''''''){buffer[point]=RECEIVR_buffer;point++; }
        else point=0;
}
else if(point>0)buffer[point++]=RECEIVR_buffer;
else point=0;
}
if(TI) TI=0;
}
void main(void)
{
UART_init();

  while(1)
  {
if(point==2)
{
if(buffer[1]==''''''''''''''''1'''''''''''''''')
 {
  Y0=~Y0;
if(Y0==1)buffer[5]=''''''''''''''''0'''''''''''''''';
else buffer[5]=''''''''''''''''1'''''''''''''''';
 }
else if(buffer[1]==''''''''''''''''2'''''''''''''''')
 {
  Y1=~Y1;
if(Y1==1)buffer[5]=''''''''''''''''0'''''''''''''''';
else buffer[5]=''''''''''''''''1'''''''''''''''';
 }
else if(buffer[1]==''''''''''''''''3'''''''''''''''')
 {
  Y2=~Y2;
if(Y2==1)buffer[5]=''''''''''''''''0'''''''''''''''';
else buffer[5]=''''''''''''''''1'''''''''''''''';
 }
else if(buffer[1]==''''''''''''''''4'''''''''''''''')
 {
  Y3=~Y3;
if(Y3==1)buffer[5]=''''''''''''''''0'''''''''''''''';
else buffer[5]=''''''''''''''''1'''''''''''''''';
 }
else if(buffer[1]==''''''''''''''''5'''''''''''''''')
 {
  Y4=~Y4;
if(Y4==1)buffer[5]=''''''''''''''''0'''''''''''''''';
else buffer[5]=''''''''''''''''1'''''''''''''''';
 }
else if(buffer[1]==''''''''''''''''6'''''''''''''''')
 {
  Y5=~Y5;
if(Y5==1)buffer[5]=''''''''''''''''0'''''''''''''''';
else buffer[5]=''''''''''''''''1'''''''''''''''';
 }
else if(buffer[1]==''''''''''''''''7'''''''''''''''')
 {
  Y6=~Y6;
if(Y6==1)buffer[5]=''''''''''''''''0'''''''''''''''';
else buffer[5]=''''''''''''''''1'''''''''''''''';
 }
else if(buffer[1]==''''''''''''''''8'''''''''''''''')
 {
  Y7=~Y7;
if(Y7==1)buffer[5]=''''''''''''''''0'''''''''''''''';
else buffer[5]=''''''''''''''''1'''''''''''''''';
 }
else if(buffer[1]==''''''''''''''''9'''''''''''''''')
 {
  Y10=~Y10;
if(Y10==1)buffer[5]=''''''''''''''''0'''''''''''''''';
else buffer[5]=''''''''''''''''1'''''''''''''''';
 }
else if(buffer[1]==''''''''''''''''A'''''''''''''''')
 {
  Y11=~Y11;
if(Y11==1)buffer[5]=''''''''''''''''0'''''''''''''''';
else buffer[5]=''''''''''''''''1'''''''''''''''';
 }
else if(buffer[1]==''''''''''''''''B'''''''''''''''')
 {
  Y12=~Y12;
if(Y12==1)buffer[5]=''''''''''''''''0'''''''''''''''';
else buffer[5]=''''''''''''''''1'''''''''''''''';
 }
else if(buffer[1]==''''''''''''''''C'''''''''''''''')
 {
  Y13=~Y13;
if(Y13==1)buffer[5]=''''''''''''''''0'''''''''''''''';
else buffer[5]=''''''''''''''''1'''''''''''''''';
 }
else if(buffer[1]==''''''''''''''''D'''''''''''''''')
 {
  Y14=~Y14;
if(Y14==1)buffer[5]=''''''''''''''''0'''''''''''''''';
else buffer[5]=''''''''''''''''1'''''''''''''''';
 }
else if(buffer[1]==''''''''''''''''E'''''''''''''''')
 {
  Y15=~Y15;
if(Y15==1)buffer[5]=''''''''''''''''0'''''''''''''''';
else buffer[5]=''''''''''''''''1'''''''''''''''';
 }
else if(buffer[1]==''''''''''''''''F'''''''''''''''')
 {
  Y16=~Y16;
if(Y16==1)buffer[5]=''''''''''''''''0'''''''''''''''';
else buffer[5]=''''''''''''''''1'''''''''''''''';
 }
else if(buffer[1]==''''''''''''''''G'''''''''''''''')
 {
  Y17=~Y17;
if(Y17==1)buffer[5]=''''''''''''''''0'''''''''''''''';
else buffer[5]=''''''''''''''''1'''''''''''''''';
 }
else if(buffer[1]==''''''''''''''''0'''''''''''''''')
 {
  P0=0X00;P2=0X00;
buffer[5]=''''''''''''''''0'''''''''''''''';
 }
else if(buffer[1]==''''''''''''''''H'''''''''''''''')
 {
  P0=0XFF;P2=0XFF;
buffer[5]=''''''''''''''''1'''''''''''''''';
 }
 point=0;
buffer[0]=0;
buffer[1]=0;
SBUF=buffer[5];
}
  }
}
/*****单片机程序结束*******************************************/
http://blog.gkong.com/download.aspx/20095585252749.rar?file=uploadfile3/20095585252749.rar

网友A:
这个是什么程序呀,起什么作用呀。

楼主:
如果用RS232转RS485模块,可以电脑远程控制控制板的输出开关。

网友B:
就是个串口通信

网友C:
能把用途和电路贴出来更是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