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缆线路

楼主(2009-05-05):
求助:高压10KV电动机电缆敷设时(易燃易爆场所),有什么要求?电缆沟还是直埋,那种更好?谢谢

网友A:
我们公司就采用的桥架来布线的

网友B:
电缆沟比较好……

网友C:
不管是采用电缆沟的方式还是直埋的方式,必须保证不能让水泡着。如果情况允许,最好还是采用架空的方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就采用的桥架来布线的
10KV的用桥架啊,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E:
易燃易爆区域,电气的安装要按照GB50257《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气装施工及验收规范》执行。易爆场所10KV参考3。1。7条,易燃场所参考4。2。9条。
规范要求10KV及以下架空线路严禁跨越易燃易爆区域,具体看规范,俺复制不过来。

网友F:
该电机一般都室内安装,建议用电缆桥架比较方便,只要按照相关规范电缆桥架是可行的。

网友G:
对桥架是可行的,我厂里7个10KV的都是电缆沟结合桥架

网友H:
最好采用地埋,

网友I:
直埋,电缆沟,采用桥架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