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5):
零点漂移现象 一般发生在哪些类型的电路

网友A:
放大电路,特别是功率放大电路中最容易出现

网友B:
功放电路

网友C:
大部分都在三极管功放的电路上吧

网友D:
零点漂移现象 一般发生在传感器信号放大电路中,比如压力、温度、流量、称重等。

网友E:
功放电路,模拟电路,尤其是器件与温度有关时

网友F:
一般主要是放大电路出现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