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 PLC高手

楼主(2009-05-05):
请问B3:1(L)7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括号里面的"L"表示什么。

网友A:
B是内部变量
该指令的功能大部分与( )相同,不同之处在于,一旦用(L)设置了一个位,它就被闩锁了。一旦一个(L)位已经被设置为"on"(内存中的1),即便行条件变为假,它也将保持
"on"。必须用OTU指令复位该位。
在你的逻辑程序中,闩锁与开闩指令必须被赋予相同的地址。输出地址被指定到位级别。

警告!如果出现了一个错误条件,暂停了处理,物理输出将被关闭。但是,一旦错误条件被清除,控制器将以其数据表值所确定的状态中的OTL继续运行。
注意 万一断电,如果在断电时OTL位被设置,则OTL控制的任何输出设备将在来电时通电

网友B:
B代表Bit也就是位文件的代號。

B3代表文件號為3的Bit文件,該文件下所有內容均是Bit數據類型。

L:Lock鎖存指令    U:Unlock 解鎖指令,相當于其他PLC中的S(SET)和R(RST)指令。

楼主:
谢谢前辈的指教,我看了手册,就是找不到。

网友C:
手册请到亿万电气网上下载。很多的。

网友D:
b:内存中的中间继电器。
L:线圈自锁。u:线圈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