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点动-正转

楼主(2009-05-05):
做变频器控制设计时 用了个正转(M0端子)和点动(M2端子),变频器是台达的.可领导说能不能不要M2端子,在正转(M0端子)上同时直接实现点动功能,好象也可以来做,可老感觉别扭,各位大虾怎么看?

网友A:
那样的话你可以设定为多段速形式,不过只接MO,其它不接的话我觉得是实现不了的

楼主:
领导的意思是正转的触点合上时间短点,就成寸动功能,我想的话这样会不会损坏变频器

网友B:
刚做了一个变频器电路,用易能的。自动加点动运行

楼主:
自动加点动
引用 网友B:
刚做了一个变频器电路,用易能的。自动加点动运行

领导的意思就是把 FWD端子 和 X1端子 并起来  ,我感觉不好,可是找不到这样做不好的有力的理由

网友C:
完成功能就好,这些细节没必要这么深究。

网友D:
可以的啊,不用自锁的按钮就可以了

楼主:
还有一点请教大家,在点动的时候,点动的频率能不能比正常运行的频率 低些,还是要跟运行频率一样?

网友E:
各自相互独立

网友F:
没用过台大的变频器!!了解一下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点请教大家,在点动的时候,点动的频率能不能比正常运行的频率 低些,还是要跟运行频率一样?
       在启动F之上就可以了呀。。。

网友H:
电动的频率可以自己设定的。

网友I:
几乎所有的变频器都能实现两线和三线的简单控制,你把变频器设置成两线,要怎么动都很简单的。变频器随便你怎么电动都不会损坏电机或者变频器(除非选型或参数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