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05):
公司设备上用5只B分度热电偶测温,日常温度在1300度左右,近期出现2度之间的频繁波动,从DCS历史曲线看类似于方波扰动,去除线路在热偶处也有毫伏信号的波动,且与显示能够对应,请教各位什么原因?可以排除被测介质的问题。

网友A:
我公司有生产热电阻热电偶,我可以问下我们工程师,看看他的观点.

网友B:
一般出现故障要改变一下工况,看有什么变化,再推测故障来源。你这样说只可能是热电偶通路受到干扰

楼主:
楼上的:热电偶通路受到干扰是什么意思?如何验证?

网友C:
5只热电偶都有上述现象?

网友D:
用的是补偿导线吗?
是不是补偿端温度不稳定啊

网友E:
是不是热电偶的那条转输线有问题呢?

楼主:
用的都是补偿线,但应该不是线路的问题,因为去除线路只测量热电偶的毫伏信号也波动,另外被测介质为池窑玻璃液温度,5只全部出现。怀疑是被测介质内存在某种干扰。

网友F:
池窑加热是不是电磁高频炉,这样肯定会有干扰。如果不是,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电磁干扰。

网友G:
才2℃,程序上加个滑动平均值滤波算了。

网友H:
应该是电磁干扰,我们公司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在系统附近有两台变频器,一启动变频器温度就会升高2.  3度